要设计耐用性比较高的钻套,用什么材质较好?

楼主(2011-03-05):
多轴钻上的钻套,希望耐用些,有什么好一点的材质么,能比Cr12耐用些,谢谢大家。

网友:
用合金刃具钢CrWMn,也可以用GCr15.

网友:
曾经用过钨合金工具钢,具体牌号不记得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硬质合金电火花打孔,研磨

网友:
使用Gcr15渗碳淬火,研磨

网友:
常用的是T10A,也可以用低碳钢渗碳处理

网友:
用硬质合金(YG8),自己做很麻烦,交给专做硬质合金厂家ok了。

网友:
到百度抄了一段话
T10A 此钢强度及耐磨性均较T8和T9高,但热硬性低、淬透性不高且淬火变形大。适于制造切削条件差、耐磨性要求较高,且不受忽然和剧烈振动,需要一定韧性及具有锋利刀口的各种工具,如车刀、刨刀、钻头、切纸机、低精度而外形简单的量具(如卡板等),可用作不受较大冲击的耐磨零\
         YG8  是钨钴类材料。耐磨性良好,使用强度和冲击韧性优于YG6。 应力很大条件下的拉深模,适于拉制直径<50mm的钢,非铁金属丝及其合金线材或棒材,也用于尺寸较小工作载荷不大的冲压模和铆钉顶锻模。YG8高级制模材料。不经热处理,内、外硬度均匀一致。
         GCr15钢是一种合金含量较少、具有良好性能、应用最广泛的高碳铬轴承钢。经过淬火加回火后具有较高的硬度、均匀的组织、良好的耐磨性、高的接触疲劳性能。该钢冷加工塑性中等,切削性能一般,焊接性能差,对形成白点敏感性能大,有回火脆性。实际就是Cr15。
    根据描述 觉得最后一个最好

网友(2011-04-06):
有卖硬质合金毛坯的哦。线切割细走丝加工,绝对好使,耐磨度可提高数倍。

楼主:
呵呵,谢谢,我完全赞同

网友:
我们厂的钻套就是用 GCR15 我们用过了好几年了也没问题

网友:
在实践工作中很有帮助

网友:
我在做工装的时候我就用的Cr12 热处理HRC至55-60 很耐用的!基本上2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1-06-16):
请问下钻模加工孔 位置公差2丝可以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