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使切屑折断?总是绕刀

楼主(2011-03-05):
请问一下  我车A3的料  为什么切屑不能断  怎么样才能使切屑折断? 总是绕刀  ,很不安全,  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断屑槽窄 浅一点

网友:
磨出负倒棱,即把断屑槽前的刀刃修磨为负15°,宽度0.2~0.5mm的负前角刀刃<刃宽小于走刀量mm\rad>,断屑槽为平行形或前窄后宽,槽宽3~5mm,深2~3mm,圆弧形或前平后立的折线形,走刀量大一点,转速适当低一点,用刃倾角控制排屑方向.可转位刀片只修磨负倒棱就行了.磨刀时认真修一下砂轮圆角,开好槽再修磨负倒棱,磨完后用油石光一下.. O" L4 h4 Y6 v' f3 ?
断屑的关键在于加大切屑的变形,搞清楚这一点你就会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