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两腔压力一样,活塞为什么拉不动?

楼主(2011-03-05):
液压缸A、B口同时大一样的压力(很低的压力),但是用手拉活塞却拉不动,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进油口和出油口被都住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很模糊,
两个口同时打一样的压力
你用手去拉活塞
确定两个口打的气压是同向的还是反向的
可能你的拉力小于两力之和把

网友:
同时打压力,拉不动说明手劲不够大,而且你要拉动活塞的话有必要同时打压力吗。能打压力说明两端是密封的,你越是压缩力会越大,拉动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我也认为这样

网友:
能不能拉动关键在于油路是否构成回路,如果不是回路,就是没有压力你也拉不动的

网友:
如果两腔的油压一样高,因为,存在活塞面积差,所以活塞应向前走,一直顶到前盖为止,所以你拉不动啦。

网友:
两边都有油,没有回路,肯定动不了了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没拉压力一样  是不是 一拉 短时间内压力不一样

网友:
两头都密封了吧 ,看看油路是不是畅通的

网友:
人力太渺小了

网友:
没事拉着玩得阿?

网友:
你觉得这样两边的压力会一样吗?不可能吧。如果连接为差动,缸杆会自己动的。如果是分开加压那是不可能一样压力的。

网友:
液压缸A、B口同时大一样的压力(很低的压力),但是用手拉活塞却拉不动,是什么原因?
A.B腔容积不一样吧?

网友:
油缸活塞已无能运动到极限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有研究的价值
国外元首车(或者有高级的车我就不知道了)的开关车门就是液压控制的,然而有的时候而且也习惯用手带一下,这个时候就需要油缸能用手拉动,这可能和楼主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看大将们都不屑于讨论啊。
楼主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比如是否密封,应该不会是密封了还要去拉的,,手能拉动应该油缸两端有排油阻力,另一端有补油阻力,还得克服摩擦力。

网友:
我来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1是单出杆液压缸的话。应该能够拉动。因为有杆腔的p=f/a小于无杆腔的p。
2如果是双出杆液压缸的话就有可能拉不动。虽然p左=p右。但是人的力量很小。不足以克服密封圈变形产生的摩擦力等力。

网友:
你可以去标准分享网去看看,哪里东西也很多的,支个招,弄点积分,下载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网友:
拉油缸还用打压力干什么   多大的液压缸活塞杆拉不动啊?   在说你就算拉不动也不用两边打压啊,只要无肛腔里打压,有肛腔的油口打开活塞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一种可能是活塞已经顶到头了;另一种可能是两面都通油了,当然拉不动了,油缸又没有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