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牙螺纹,为什么其强度还比粗牙螺纹高呢?

楼主(2011-03-05):
细牙螺纹:螺距小,牙小,为什么其强度还比粗牙螺纹高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同样的长度内细牙比粗牙牙多呢。

楼主:
是不是细牙螺纹受力更均匀啊

网友:
一般来说细加工是不是要费时费力些

网友(2011-10-08):
相同的大径下,相同长度内,由于螺距小,所以牙多,接触面积大,能承受的应力大,大概就这个意思了。

网友:
同意五楼的看法,牙小咬合的就更紧密,还不容易松动

楼主:
螺纹连接是按等强度理论设计的,即连接螺纹的强度与螺栓杆的强度相等。细牙螺纹对轴的强度削弱较小,所以强度更高。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
强度与接触面积有关系

网友:
细牙的强度高?…………

楼主:
细牙螺纹强度高,因其对轴的强度削弱小,螺纹连接强度与螺栓强度相等

网友:
楼主因何断定细牙螺纹的强度比粗牙螺纹高(大径相同时)?

楼主:
螺纹连接是按等强度理论来设计的,即螺栓与螺母连接的螺纹的强度与螺栓螺纹部分的强度相等。细牙螺纹牙小,螺纹小径大,对螺栓强度削弱小,所以细牙螺纹连接强度高。

楼主(2011-11-07):
呵呵,观点不一样啊,共同学习吧!

网友:
楼主说的不敢苟同,螺纹细到一定程度就接近光面了,那也没什么结构力。大径固定的情况下,螺距一定是有个临界值的。

网友:
同一材质的话,同意五楼观点.

网友:
学习中。。。
问一下,螺纹强度具体指什么,抗拉抗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