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抗压、耐磨性能好的钢材

楼主(2011-03-05):
抗压、耐磨、综合性能好的材料,或是用某种材料处理一下都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密封罐的,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什么用途,多大尺寸?

楼主:
200到300兆帕,尺寸不大,厚度在8M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密封罐用的,尺寸不大 厚度在8毫米左右

网友:
调质钢就差不多,你要是觉得不耐磨,用40CrV  大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