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塑料的强度、耐磨性能最好?

楼主(2011-03-05):
多列举几种,最好说明每种材料的优劣,我好作个比较,谢谢高手!

网友:
聚四氟、超高分子、PEEK材料具有以下特性:
1:耐高温性能:玻璃化温度高达143C,熔点为343C,经GF或CF填充后,热变形温度高达315C以上,美国UL认可的长期使用温度为260C
2:优异的机械性能:是所有的树脂中韧性和刚性结合最完美的材料,其强度和耐疲劳性甚至优于一些金属和合金材料。
3:阻燃性和低发烟性:不需要添加其他的阻燃成分即具有阻燃的特性,1.45mm厚度的试样即可以达到UL-94 V0的标准,而且发烟量明显低于其他品种的树脂。
4:耐化学药品性:除了高浓度浓硫酸等强氧化性酸的侵蚀,具有近似于PTFE树脂的耐化学品性,而且在各种化学试剂中能够完整地保留其机械性能,是极为优异的抗腐蚀材料。
5:自润滑性和耐磨性:PEEK树脂本身即具有优异的自润滑性和耐磨性,填充后的树脂摩擦系数可以低到0.15,而且磨耗量极低,是优异的轴承用材料。
6:耐水解性:在高温蒸汽和热水中长期浸泡仍能够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是所有树脂中抗水解性能最好的品种。
7:尺寸稳定性:具有极低的吸水率和线性热膨胀系数,其制品在各种应用环境下有优异的尺寸稳定性。
8:经济性:具有低比重(纯树脂1.32)和加工方法多(注塑\挤出\模压\吹出\静电喷涂)的特点,并且易于复合改性,使材料
具有很好的经济实用性。
9:电性能和绝缘性能:在高温、高压、高速、高湿等环境下仍然具有优异的绝缘性和稳定的电性能。
10:耐辐照和耐侯性:对各种辐射具有优异的抵抗能力,可以经受高剂量的?、γ等射线的辐照并保持其各项特性,可以应用于各种恶劣环境。
11:高纯度、低挥发性和无毒性:PEEK树脂本身没有毒性,其分子结构非常稳定,不容易产生挥发物,提纯处理后的高纯度的树脂是优良的生化医疗材料。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