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要磨一下,该用什么样的砂轮和油呢?

楼主(2011-03-05):
最近厂内接了批铝板,做完后表面刮花了要磨一下,我们用大水磨但磨不动,用的白刚玉46号砂轮,放的是乳化油。请教各位大虾,该用什么样的砂轮呢?放什么油呢?急求!

网友:
用C或WA级大颗粒砂轮,46号,多加切削液。

网友:
超硬铝才可磨,用煤油作冷却液,砂轮用硬,组织要粗。

网友:
来学习的,不过说的都太笼统了吧,难以辨认

网友:
我这里是用粗粒的沙轮,每磨一遍刷一次机油。

网友:
路过学习,能再介绍下原理吗?

网友:
砂轮选择对啦。成功一半。
磨削液使用煤油加机油。如果有专用的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