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晕了:电学实验你知道吗?

楼主(2011-03-05):
在实验室中用九孔板连接电路.在接滑动变阻器时候晕了,
   实验室的滑动变阻器是这样的.滑动变阻器用有机玻璃封装.下面引出引脚.固定端2个引脚.滑动端2个引脚.四引脚成滑动在上.固定在下的长方形排列.滑动端上面用旋纽转动.
  我接的时候是这样的问题.电路图中滑动变阻器的进线端分2条.1条去固定端.1条去滑动端
问题1:实际接线时候时候是不是也要这样,但这样麻烦.因为要外接条导线把左边的滑动端和固定端连接.貌似我看到视频人家不这样做.
 问题2:我视频里看到的好象人左边导线连固定端,右边导线也连固定端.通过转中间旋纽改变电阻.个人觉得这样似乎应该没变阻作用.
问题3.貌似可以左边导线只接滑动端,右边导线接固定端就可以改变电阻了.但这样在九孔板上也麻烦.需要把滑动端引脚朝下.这样上面的固定端离右面电流表又远了.还得加导线.很乱
到底怎么接呢?请接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我也晕了,等待高手吧

楼主:
这个已经搞懂.其实同面包板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