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孔有什么简易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03-05):
谁知道 椭圆孔有什么简易的加工方法吗。粗加工,留量上加工中心。要速度快,成本低。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二啊?

网友:
留量上加工中心 那就直接在加工中心上先粗刀,然后换小刀精加工,具体的要看你的孔是多大,在平面上还是在弧面上

网友:
要知道该孔的尺寸,长短轴比例,工件外形大小、材料、孔深等数据,才能确定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只是简单要求,没有任何原则!随便说i!

网友:
发张图纸来看看啊

楼主:
转向泵的定子

网友:
可以在立铣上,用倾斜立铣头加镗杆的方法,镗出该椭圆孔。

网友(点评):
元帅,现在这些人连基本的都不知道了,只会出来问! 这是中级车工就必须知道的常识呀! 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

网友:
如果长短轴相差不太多,可按短轴再留加工余量干圆孔,如果长短轴相差太多,则考虑上加工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很实用

网友:
糊弄一下的话,划线后用钻头钻几个孔,然后用锉锉,
想好好整就上铣床铣吧

网友:
大家说的很实用呀  我也学习了啊

网友:
用铣床斜一定角度,斜铣。
把一圆棒料斜着切开,那个切面就是椭圆形。也不太难。

网友:
量大的话,用拉床拉制最快,成本最低!

网友:
条件及情况希望具体一点,真要是个问题的话,最好发个图最好,不是问题的话和车间师付拉拉家常就可了。你要有个加工的要求及结果,我们才能寻求方式及条件和控制及效益

楼主:
22楼建议很有建设性,启发很大。多谢各位了。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和高手学习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如果长短轴想差不大的情况下,数控车就可以搞定。保证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