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600-3滑枕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1-03-05):
龙门铣或落地镗的方滑枕,甚至小型机床的基础件,很多用了球墨铸铁,因为这种材料具有比灰铸铁高的刚度-质量比,而成本比钢低。灰铁,球铁和钢的弹性模量之比约为1:1.5:2 ,但是铸铁的弹性模量波动很大。假设方滑枕尺寸为500*500*4000,回转主轴安装在方滑枕内,材料为QT600-3。假设不考虑耐磨性,只考虑刚度和可加工性,如何进行恰当的热处理?

网友:
如果是静压导轨就不用热处理了,如果是镶钢带滚动体卸荷的话,那就是方滑枕的四个角的一小部分在全长范围内感应淬火。

网友(点评):
镶钢带滚动体卸荷,既然镶钢带还需要淬火吗????

网友:
楼上正解,不考虑耐磨,就不用热处理

网友(2011-12-30):
回火和去应力退火还是要的。即使是静压也建议淬火,万一混进铁屑划伤导轨可不划算

网友(2012-03-12):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如果热处理,比如正火,不能改变球铁的弹性模量,那么刚度问题可以不考虑。但从一些资料上得知,球铁不同于钢,其弹性模量会受热处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