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加工了一批轴,请看照片,是何原因啊!

楼主(2011-03-05):
我公司加工了一批轴,材料是60CrMoV,直径160. 原材料锻打后粗车调质
后留量半精车。中频淬火硬度HRC60-62后上磨床进行精磨。磨完后
出现了照片上的样子,谁能分析一下原因啊!!!非常感谢

网友:
锻造温度低了

网友:
2种原因。1锻打时温度低  2中频时裂痕

网友:
个人感觉是锻造的不合格

网友:
应该是材质问题,货不对板杂质多造成。

网友:
材质问题

网友:
同意这两种原因:1锻打时温度低  2中频时裂痕

网友:
1. 材料本身问题 2. 是否需要加工前进行预处理热处理 3. 锻打时温度问题  4. 中频时裂痕

网友:
我以为是材质问题,原来还有这么多原因,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看上去象是组织缺陷,气孔什么的,猜测是锻造不彻底
占位看结果

网友:
材料中混入了杂质,所以
1材料本身杂质多
2锻打过程工艺需改进

网友:
1锻造原因2材料问题~~

网友:
看上去有鞋印,精磨后的零件能用脚踩吗?我看像是磨加工问题,两个零件缺陷的痕迹几乎一样,应检查磨床和砂轮。

网友:
占位学习,等看最终结果。

网友:
个人感觉,非金属夹杂物过多。

网友:
不是很清楚。等待大家的答案。。。

网友:
2材料问题~~

网友:
觉得不是锻造和热处理的事情,如果是热处理,那么裂纹就一样的线条出来了,如果是锻造问题,那么也和热处理一样,只是热处理后更加了,

网友:
这是什么轴啊,是气胀轴吗

网友:
材质有问题,或锻造的问题,不是磨得问题。

网友:
材质的裂纹,应该是中频前调质没调好

网友:
与外磨上大刀有关系,

网友(点评):
上大刀不是这样的 是小裂纹

网友:
锻件内部缺陷的关系吧

网友:
同意这两种原因:1锻打时温度低  2中频时裂痕#

网友:
我是新手,积极学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外磨上大刀?外圆磨的砂轮选粗了?

网友:
没锻打好。。。。。。。。。。。。

网友:
该不会是你的中频淬火留给精磨的余量不足产生的吧

网友:
刀纹看起来好奇怪,材料有问题?

网友:
材料有问题、、.。。。。。。。。。。。。。。。。。。。。。。。。。。。。。。。。。。。

网友:
材料问题吧!坐等结果!

网友:
楼主帮不上忙抱歉,不过如果解决了问题请给个结果!

网友:
学生,坐等问题结果!!!

网友:
先去做一下光谱.确定一下是不是材质问题,若不是材料问题应该在加工前,给锻件做一下超声波探伤.

网友:
嗯   主要原因应该是材质和锻造

网友:
学习了,上面问题的原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啊

网友:
锻压机吨位不够吧,学习。。。

网友:
可能3种问题都有

网友:
半精车后是什么样,就基本可以判断了

网友:
1。锻造后预热处理很重要,对后序中频淬火应响很大;2。磨削时砂轮的粒度、硬度选择;还有冷却液的选用。

网友:
不了解,前来学习学习,希望楼主能给出最终答案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这里面学问挺大,佩服。

网友:
我觉得1.材质是不是你的那种材料,2.热处理锻造后,需要回火处理,有没有热处理?

网友:
热处理一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材质问题 , 锻造时毛料有杂质,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这年想混还真不容易

网友:
粗车,应该进行超声波探伤,再进行调质,

网友:
应该是锻的有气孔吧。。。。。

网友:
60CrMoV的材质 个人感觉 锻造的原因多些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过程某个环节的问题,如果是材料在精车是就会暴露,为什么在精磨后才显现呢?
就是内应力的问题。

网友:
锻造不合格 严格控制锻造工艺

网友:
等待高手,材料和热处理的学问很深,先看材料性质,再查热处理有无问题

网友(2011-04-04):
3种原因。1锻打时温度低  2中频时裂痕  (谇火原因)3是材质不好

网友:
我是上来学习的

网友:
建议锻打好以后做一下金相。判断一下纹理,在精加工或精磨后做探伤。还应中间热处理。

网友:
个人感觉是锻造的问题。

网友:
LZ来说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好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材料本身有问题或锻打时温度问题  。

网友:
这种外观现象 我们在轴类零件加工中也常遇到 坐下认真学习

网友:
是裂痕吗 感觉是磨床没磨好 在不就是跟刀架痕迹

网友: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是锻造问题,温度低了吧?学习

网友:
呵呵,,,原来有这么多原因啊,,学习了,,,楼主问题找到了吗?说明一下

网友:
夹生了嘛。。。锻造问题

网友:
1热处理   2材料问题,

网友:
学习了。来灌水。。。。。。

网友:
其实不要动不动就材质问题,你想在入厂检验时就会检测材质的,若有问题会继续加工吗?

网友:
淬火造成材料出现裂纹

网友:
可以做一个探伤来检查一下

网友:
锻造温度过底,原材料氧化皮过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2种原因。1锻打时温度低  2中频时裂痕”
可以给出一个解释吗?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新手在此学习,站等结果

网友:
如果是国产材料80%是材料问题

网友:
同意磨床问题,如果是材料问题怎么痕迹的距离那么一致。

网友:
1. 材料本身问题 2. 是否需要加工前进行预处理热处理 3. 锻打时温度问题  4. 中频时裂痕

如果时间不紧,你可以做个金相分析!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侠。

网友:
    锻造问题吧,做个金相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情况。主要是锻打的原因

网友:
个人认为淬火出的问题,铬比较硬,介质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会有这么多原因呀 又学习到了

网友:
是磨床有问题,不关工件事

网友:
应该是加工工艺不行!

网友:
可能是热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原因,学习了

网友:
轧辊用钢属于大锻件,钢锭的质量受浇注凝固过程、锻造及锻后的冷却方式影响比较大,凝固后的化学成分偏析程度也比较大,也容易产生白点。此外,大锻件的截面大,加热和冷却时的内外温差大,热应力和组织应力也就比较大,有可能使锻件原有的微裂纹扩大,甚至造成开裂,对生产造成重大

网友:
我刚看上去认为是材质问题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原因啊

网友:
材质问题   .......................

网友:
材质问题:1. 材料本身问题 2. 是否需要加工前进行预处理热处理 3. 锻打时温度问题  4. 中频时裂痕

网友:
这肯定是料废,锻造不合格,

网友(2011-05-04):
锻件和淬火工艺共同造成。

网友:
光从照片看是淬火过热或过烧,表面脱炭引起的。
和材料及其它无关。

网友:
应该是材质问题,是锻打的吧,炼钢时参进去不好的钢材,

网友(2011-09-14):
就是这两个毛病,1锻打时温度低  2中频时裂痕# ,只是中频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
其实是磨床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问题描述下啊,这么把照片贴出来看不大清楚啊

网友:
材料问题

网友:
1. 材料本身问题 2. 是否需要加工前进行预处理热处理 3. 锻打时温度问题  4. 中频时裂痕

赞成!

网友:
材质问题最大, 锻打一般老师傅不会造成

网友:
我刚看上去认为是材质问题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原因

网友:
主要是锻打和中频是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2011-12-27):
感觉是材质问题  我今天加工的不锈钢 居然还有气孔呢...

网友:
对热处理方面没什么了解,受教了

网友:
有表面淬火过把!以前我们看样品淬火层深也是这个效果的,不过比这个均匀多了

网友:
材料中混入了杂质,材料本身杂质多,太多夹渣

网友:
是淬火问题, 锻打一般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