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l液压缸活塞杆用密封圈型号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1-03-05):
最近看了一下Markel液压缸活塞杆用密封圈的样本对于其中标注的一些型号不太了解,其中的断面指的是什么?C指的是什么?

网友:
断面:好像是截面积。
c:活塞杆的端面倒角长度,目的是防止装配时密封圈切边。

网友:
看了一下,这里的截面应该指的是沟槽的深度,比如第一种规格的d为85,D为105,沟槽深度为10=(105-85)/2,验证其他规格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