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和气动分度盘,请教

楼主(2011-03-05):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分度盘,间歇工作的转盘,查查资料,本来是要选定DEX的桌面型的间歇分割器的,
但是发现气动分度盘也不错,价格不高,只要用压缩空气控制,好像分度的精度比凸轮的分割器还高。
现在不在怎么选了,有懂行的人来聊聊。

我的转盘直径1000MM,重量170KG,4个分度,转4s,停30S。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气动分度盘,长见识了。

网友:
启动分度盘?采用压缩空气驱动的,运动精度比凸轮分割器精度高?楼主可否详细说说?

楼主:
我也是在了解当中,从它们的参数看,凸轮的定位精度30",气动的号称有15“;
气动的原理是气缸轴带动齿条的一端,分度盘内装有一横向转轴,在转轴上位于转盘内的部份依次套设有棘轮、齿轮,该齿轮与齿条相啮合,气缸的直线运动转换为工作台在规定的分度数内作间歇运动,即气缸每往复运动一次,工作台转动一个角度,然后停止。

网友:
准确地说应是鼠牙式气动分度盘

网友(点评):
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
更好的有DDM直驱分度盘  远远超过以上精度

网友:
气动分度不会比凸轮分割器的分度精度更好的。
最关键的先算负载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按照他描述的结构,还是有可能的,气动只是给了一个让齿条运动的动力,分度精度靠其他

网友:
在DDM系统中这都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

网友B:
具我所知,气动的达不到那么高精度。
在精密传动中,我们会尽量减少零件数量来保证精度,而这一点凸轮分割器明显占优势。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游客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完全靠凸轮弧线保证精度的,稳定性、精度更高

网友(2012-04-26):
我赞成你的说法。
我赞同您的说法,机构越简,越稳定!

网友C(2011-03-06):
网上找来的,大家了解一下:
气动分度盘又名气动分割器、气动转盘。气动转盘可替代凸轮分割器,将一个圆周分割为预定的标准等分,一般为2468121624等,特殊等分可根据客户要求订制。
相比凸轮分割器、气动转盘有如下优点:
1.结构简单、控制简单,凸轮分割器需要配备马达,刹车离合,占有空间非常大,而气动转盘只用气缸驱动,占用空间小,安装非常方便。
2.凸轮分割器适用于固定工位时间,不停止的工作场合,因此显得效率较高,如果每个工位的时间不固定,需要频繁启停的场合,就不太适合。气动分度盘每一次动作需要控制充发出指令,每个动作均可按实际机台工作状况而动作,因此寿命较长。
3.气动转盘精度不高,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误区,气动转盘内部的定位部件结构相当结实,磨损小,没有累积误差,定位部件即使有磨损,重复也不会影响它的重复精度。
4.气动转盘能承受冲击吗?能,我们的特殊设计,能将冲击力转到结实的底座上,因此能适用到一些重型切削加工上。
5.我们目前有型号有IT-120IT-180IT-250IT-320适用于钻孔、攻牙、超声等分加工、部槽等各种场合,

网友(点评):
就让他继续忽悠吧!

网友(点评):
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谁呀?

网友(点评):
他的重复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头一次听说气动的比机械的好。凸轮分割器运动平稳,有运动曲线,负载大,抗冲击。
“如果每个工位的时间不固定,需要频繁启停的场合,就不太适合。”真是笑话,气缸运动不也是一个信号吗,凸轮驱动同样还不是一个信号而已。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标准的凸轮分割器精度是30秒,精密级的是15秒,对于普通设备是完全够用的。楼主转盘达到1000mm,170KG,如果运动没有曲线,负载扭矩不够,后果,我很难想象。

楼主:
精度方面没有使用经验都无法确定,但是单从价格成本看,凸轮的要贵些;
凸轮分割器需要电机、变速器、离合器等,如果电机连续旋转的话,转盘的运动时间
和停止时间是固定的,不像气缸运动完全是靠电磁阀控制(运动时间可长可短);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可以不用离合器组合,直接用一个带刹车马达同步带连接。

网友(点评):
用同步带?应该是减速器吧,我还打算用步进+减速器呢

网友:
就成本而言,我选择气动分度盘;就精度而言,我选择凸轮分割器。

网友:
搭个车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用凸轮的能实现固定个内圈,只让外圈运动吗?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凸轮分割器,中空的,实现外圈旋转,内圈固定不动。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精度及速度要求!
凸轮分割器速度及稳定性比气动分度盘好狠多!
我以前了解气动分度盘,好的价格也不菲。里面结构是用棘轮机构推动,速度慢,磨损厉害。分割精度不是很高。
如果要考虑使用性能的话,建议选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
有这么便宜的事?力矩够不够啊?小转盘估计还能凑合,大转盘就不好说了,别拖不动就麻烦了

网友:
有没有气动转盘的详细资料啊或哪里有介绍?价位怎么样?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 大概就能猜到其结构。
以气缸为动力,使用棘轮进行分度的系统。

如果要使用的话 气缸的寿命应该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稳定性 应当没有凸轮分割器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我所知,气动的达不到那么高精度。
在精密传动中,我们会尽量减少零件数量来保证精度,而这一点凸轮分割 ...

     是的精度很关键,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1-04-14):
我也需要分度盘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用槽轮,有大型的胶囊充填机就用槽轮

网友:
SMC的气动摆台就是那样的了。

网友:
我也正在查资料,看来大家多交流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2011-07-01):
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

网友(2011-10-12):
各位对气动分度盘都感兴趣啊,有需要的没。 气动分度盘精度可以达到0.02个丝。想了解的,加QQ1141000555   网站www.kt2000.com

网友:
学习了,正想弄个呢!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气动分度盘,长见识了,我现在手上这个项目用的是潭子的分度盘,不是气动的

网友(2012-04-19):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来的,大家了解一下: 气动分度盘又名气动分割器、气动转盘。气动转盘可替代凸轮分割器,将一个圆周分 ...

谢谢,又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我用过烟台环球的一款tq转台,气动的,楼主可看看,精度高,价钱便宜

网友:
我知道舒能公司有做这种类似的转台的,我们公司做专机用的就是这种转台。你可以了解看看,瑞士产的,有气动、液压和伺服可选。重复精度是靠啮合齿条保证的,每种各高一个等级吧,应该是。

网友:
长见识了,又知道一个东西。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第一次听到气动分度盘.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来的,大家了解一下: 气动分度盘又名气动分割器、气动转盘。气动转盘可替代凸轮分割器,将一个圆周分 ...

有没详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来的,大家了解一下: 气动分度盘又名气动分割器、气动转盘。气动转盘可替代凸轮分割器,将一个圆周分 ...

你们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请大家提供几个品牌  或者资料  给我们参考下的  以前我一直用的德士 的

网友:
气动的精度能达到吗?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精度很关键,说的很有道理!

     是的精度很关键,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气动分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气动分度盘,长见识了。

气动分度盘和液压分度盘很早就有了啊。并且可以根据你的尺寸和要求定做的。比凸轮分割器便宜多了.

网友(2015-06-08):
刚需要用这东西,百度就到这了呵呵,相对来说比分割器便宜,安装方便,精度比分割器底。但是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很方便。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吧,学无止境啊

网友(2015-07-20):
精度各方面和凸轮分割器还是有区别的,凸轮分割器无累计误差,纯凸轮结构的东东,其稳定性气动的还是差不少.

网友(2015-08-25):
长姿势啦!

网友:
启动分度盘精度不见得比凸轮分割器差,我用过FESTO的分度盘,它旋转一个角度后由另外的定位销顶升定位的。但是相对于凸轮分割器而言,气动分度盘的运行速度不稳定、不受控。

网友:
我知道Festo有这种,但是我认为肯定不适合你这种工况。它的驱动力估计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应该没那么大的。我用过几次,多是在轻负载,cycletime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
呵呵,今天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