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百分表和千分表测量跳动时,预压多少比较规范?

楼主(2011-03-06):
使用百分表和千分表测量跳动时,预压多少比较规范?我一直是0.5-2圈,也不知道对不对,望指点。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会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预压一半量程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针压一格就可以了,但是测量时不要手动转动工作台,要自动大概在3r就行

“测量时不要手动转动工作台,要自动大概在3r就行”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打表,呵呵呵呵!

网友:
最好压缩一圈以内,这样测量力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的意思我没看懂,麻烦解释下。

网友(2011-04-30):
要是电机怎么用百分表校同轴度啊

网友(点评):
把表坐在一个轴端上打另一个轴外径。

网友:
这个打表在一定范围最准~但是不是就说在范围内都很准,会有波动。
刚参加工作时候做过好多军品零件,常用到百分表,千分表。记得师傅说的是预压最好是15度,百分表0.15--0.2。
千分表预压0.02。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很专业!

网友:
补充一下:预压过多容易对表造成损害!因为容易出现打表超过表的范围,预压过多容易使表头磨损。
对于大头百分百,因为行程长所以可以预压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考虑量程,则压到量程的一半最好。压表有”讲究“的原因应该还是精度问题。

网友:
我一般压表不超过两圈。。。

网友:
没办法的时候也会多压。。。

网友:
百分表,千分表都是靠齿轮放大位移量来做测量的。
在够量测的指数范围内,预压越少越好。ssxko88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杠杆式的量表使用更要注意,必需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要不,余弦误差可以让您晕头。

网友(点评):
在够测量的范围内,预压越少越好吗?

网友:
打表还有些老师傅是听声音的,据说很准。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量表内有拉伸弹簧,拉伸愈长则力就愈大,对磁性座的横杆影响就愈大。为减少这一偏位误差,在操作时就尽可能使量测范围趋近自由态,因此预压量就要控制到最小的程度。

量表是比测量具,在量程内的比测精度基本上误差很小的,例如同样是跳动0.2mm,预压量为0.3、2.0、5.0、8.0,...等,理论上测得0.2mm的数据应该是想同的,可是因磁性座横杆的位移偏差就明显不同,实际测得的数据就会因人而异。
所以,减少预压的目的是为就减少量测误差。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回复。

网友(点评):
似乎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1-08-16):
测量时压0.5---3\2圈就可以了

网友:
半圈就可以了。

网友:
我师父说过顶多不超过三分之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