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外圆磨,一上一下会导致什么?

楼主(2011-03-06):
普通外圆磨,磨削的时候如果两顶尖一前一后会导致锥度,如果一上一下会导致什么?

网友:
照样锥度

网友:
中间尺寸小,两头尺寸大,可能有斜花纹。

网友:
两端以及中间尺寸不一样,还可能有斜花纹。

网友:
这就是等高不对,出中凹,如上说说,中间小两头大。

网友:
此时磨出的是双曲面,即母线为双曲线的柱体。

网友:
一上一下会导致中间尺寸小两头尺寸略大,像沙漏的形状><

网友:
无心磨,为了将导轮修成准双曲面,就要求把导轮调成和修整导轨成一定角度。
这就相当于头尾架顶尖不等高的情况。
假如磨床出现这种情况,那最好是配刮高的那头。希望是尾架高,尾架工作量小些,也轻,好鼓捣。但要是整个工作台面变形了,那工作量就大了,不可能光工作台变,整个工作台导轨也会变,得大修了。

楼主:
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看来没有异议了,在此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9楼正解。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

多数大侠都认为会是中间小两头大的马鞍形,您认为是椭圆,您能说说您的理由吗?

网友(2013-03-06):
要看低多少,低的多,一般圆度和尺寸都不好

也要看工件的长度,长度不一样,差别也不一样。

高  低  前 后  都会造成圆度和尺寸的问题,因为工件的中心孔和顶尖的锥面 不能完全接触

一般尾座在出厂的时候会比工作台高0.02mm 左右,就是为了更长时间保持与工作台的平行度。一般都是尾座低,超过0.05 问题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