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分式凸轮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03-06):
在老外的机器上看到的,一根转轴上挂了很多片凸轮,凸轮都是两瓣的,很容易拆装,直接两瓣合起来抱紧主轴的那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这种分体式的凸轮加工顺序啊?先剖分在加工轮廓,还是先轮廓然后剖分的?
请教,谢谢!

网友:
伙计,没图,不知道怎么说啊,呵呵

楼主:
en   明天我传个图片上来再看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晕

网友:
先加工凸轮形状,然后用线切割分开,看需不需要上磨床

楼主:
那这样会不会使得运行起来有震动啊、、?

网友:
先轮廓然后线割0.2MM剖分.与凸轮座连接很重要就不会震动.

网友:
这种凸轮我们做的很多的,基本工序是粗车,内孔留0.5mm余量,外圆光出即可,然后按轴径大小或是图纸已给出割逢的大小,割开,铣沉头台阶,打孔攻牙。然后按割逢大小垫上同样尺寸的铁片或铜片,然后把两半锁紧。然后开始精加工(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精车内孔到尺寸,穿芯棒后加工中心上铣出曲线) 如果精度 要求高的话精加工内孔后留0.2mm研磨,然后再按孔定位加工曲线,曲线完后上凸轮磨床淹没曲线。没凸轮磨床的可以在加工中心上安装磨头研磨曲线

网友:
8#讲解的加工工艺很详细也很专业,下面介绍一点自己在使用中对凸轮设计和加工的一点体会
  对部分式凸轮板的加工,与设计者的工艺经验有关,一般凸轮有三部分主成,空转行程,引程和工作行程,影响加工质量、设备最吃力和易引起震动的是工作行程部分,这一部分在设计时最好是一整体,不再割开。这样就可以把凸轮整体加工好后,再按图纸要求切开(线切割和铣开均可),由于切割部位是空转行程,所带负载很小或已为零,不会引起震动,或震动很小。即可保证设备平稳运行,也可保证加工质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基本搞懂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