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2004安装的问题,望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1-03-06):
我在重新安装CAD的时候,出现一奇怪问题,无法写入注册表值。以前都是复制以上破解文件到安装目录,然后运行就可以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打开时候是记事本的格式。

各位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运行写入注册表项呀,与系统有关,对应相应的,运行,然后复制以上破解文件到安装目录就行。或是找一下其它的相应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平时只是画图,电脑知道知道胜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