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相同文件名字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同时打开两个装配体文件时,如果之间有相同的文件名时,比如底板这样的名字,我们做很多东西都有这文件名,这时就会出问题了。那怕存的不是同一个文件夹。
请教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只能靠自己规范了,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还是保存装配体时没有打包。如果两个装配体用到一个零件,那就再复制这个零件,放在各自的装配体文件夹下。这需要在制作装配体时进行!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期待答案!

网友:
类似“内部id不匹配”这种的提示?
应该需要命名为“底板001”“底板002”之类的吧
据说用sw自带的explorer程序可以改名而不必重新查找零件,但一直没用过(甚至没装过)这个程序

楼主:
谢谢!你们的意见!

楼主:
期待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大家有好的办法交流一下吧!

网友:
用文件夹来控制,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是不同的文件夹啊,想请问你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据说用sw自带的explorer程序可以改名而不必重新查找零件,但一直没用过(甚至没装过)这个程序”,大伙知道这程序吗?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点评):
希望知道的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完全安装就有

网友:
别同时打开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不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期待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当然一般尽量避免同名了,但装配体有时难免如此,我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再单独运行SW,也就是说,同时运行两个SW。可以相互没有干扰,就看你的电脑配置了。

网友:
不要同名就行了。定一套规则,然后大家都这样执行。

网友A(2016-08-23):
楼主我昨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好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昨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好烦啊

图号当零件名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打包时可以连同工程图一起替换名字(跟OFFICE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