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指令G68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1-03-06):
通常用于G68旋转坐标,来更改轮廓的方向和位置,来提高调试效率!但是本人对旋转方位的确认不是很了解,希望有人能帮我一下,  比喻  G90 G54 G0 X0 Y0 R (+-)0.3  ,怎样区分这个0.3的旋转方向?

网友A:
顺时针旋转时R值为负,逆时针旋转时R值为正。相对于G17、G18、G19三个加工平面,请参照笛卡尔坐标系,和逆圆弧插补和顺圆弧插补的确认方向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已经知道怎么来理解G68的旋转指令了.|你动我不动,(假设把工件和坐标系一起旋转,刀具路径不动,那么实际轮廓相对就与坐标的旋转方向相反.)也就是你说的轮廓顺时针旋转时,R值就为负,它们为相对的!今天验证了一下,四轴的旋转方法判断也是一样的,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高手就是身藏不漏,一般都是问的少,回答的多 ,我顶,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受用了 !~ 学下一下!!!!!!

网友(2012-01-25):
那个0.3度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你就想着转的是图纸就ok了!实际偏离了多少,就往反方向补多少!

网友:
图纸上销孔坐标A(12,20) B(-64,-100)
三坐标测后坐标A(12.028,19.983) B(-64.140,-99.911)
请问用G68是如何调的,角度是如何算的?请详解?

楼主(2012-07-20):
  以前没用好,是因为和镜像 一起合用弄混了 ,大家注意哦.

网友:
在机床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5-05):
先执行G68 再执行G00 G01 等先行进给
不要先执行G0 1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8-11):
不要理解顺时针负逆正!顺时针查补逆时针插的使用补后期会把你弄蒙的!正确的理解归机械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旋转时R值为负,逆时针旋转时R值为正。相对于G17、G18、G19三个加工平面,请参照笛卡尔坐标系,和逆圆 ...

你提到G18 G19我补充一句,并且是从刀轴的正方向往负方向看来确定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在论坛问没有试一下来的快,z轴抬高,试试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