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马尼托瓦克,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1-03-06):
社区有没有谁了解张家港的马尼托瓦克的?恳请知情的大侠说说里面的情况。

网友:
马尼托瓦克张家港工厂开业时间:2006-06-20 中叉网(www.chinaforklift.com) 。。。。。。
。。。。。。新工厂主要以生产2.5米、2米、1.6米三种截面规格、片装式带塔帽的塔式起重机为主,也生产动臂塔式起重机,起重臂长度从50米~80米不等,起重吨位5~25吨。除此之外还将生产履带起重机吊臂以及附加的模型和组件,波坦特种起重机MD系列的平衡杆生产线也会设于新厂房中。整个工厂配以最新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从原材料表面抛丸除锈处理,到起重臂成型、焊接,涂装处理都采用流水化生产。特别是涂装线,采用世界先进涂装技术,整条涂装线长达1900米,所有待加工材料首先在这里进行底漆抛丸喷涂处理,产品成型出厂前在这里再进行表面涂装,然后进行200度高温烘干,最后自然冷却2小时。。。。。。。
去这个网页看全文:
http://www.chinaforklift.com/news/detail/200606/11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