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图纸上英文是啥意思?

楼主(2011-03-06):
Linear Tolerances:
0 Dec Place +-0.50mm
ec Place+- 0.2 mm
2 Dec Place+- 0.1mm
Angular Tolerance 0.1 Degree
Circular Tolerance 0.1mm TIR-------------
谢谢!

网友:
抛砖一下,只能说个大概意思,不够precise

线性尺寸公差:
0处:  +-0.50mm
1处:  +-0.2mm
2处:  +-0.1mm
角度公差: 0.1°
圆形尺寸公差:0.1mm

主要是Dec Place和TIR不晓得,只能猜测和省略了

网友:
角度 应该是昂angel吧

网友:
把2#chntod 的完善一下,.  线性尺寸公差:
0       :  +-0.50mm
0.0    :  +-0.2mm
0.00  :  +-0.1mm1

网友:
4#说的不错,DEC 就是decimal 的意思

网友:
四、五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支持四楼和五楼的意见!!

网友(2011-05-03):
初学者 学习一下

网友:
tir 应该是总指示偏转

网友(2011-12-30):
怎么看这线性公差有点问题,两位小数点的尺寸公差确实一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