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好几只产品,如何简化编程?

楼主(2011-03-06):
   大家好,我厂要买一台加工中心
一次装夹好几只产品,我想问一下:

如何简化编程,总不可以一个一个编程吧,

还有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我是做数控车的
做了10几年
在浙江玉环工作。

网友:
每次装夹要确保每个工件定位准确。同一性要好。每个工件建立一个坐标系或局部坐标系编辑成一个主程序。把工件加工程序作为子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用台湾群基多工位工作台来装夹,但那个投资会比较大啦!!!

网友:
调用子程序!!!!!!!!!

网友:
购买专用夹具费用较高,且不一定适合当前的加工,不如根据现生产工件自己做一套二级夹具。

网友:
调用坐标系不就行了吗

网友:
目前我觉得有5种方法: 1.用宏程序,可简化编程;2.子程序调用,编制其中一个产品;3.利用G51.1特殊指令,比如X, Y,方向的镜向;4.运用机床的的 复制,粘贴,把每个独立的程序复制N次,把坐标系区分起来就行!

网友:
还有一 种就是把工装夹具的定位尺寸计算好,找到产品与夹具的关系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