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通过淬硬层回火组织情况来判断该产品是否及时回火了?

楼主(2011-03-06):
一产品,40Cr,局部表面淬火,淬火后回火,可否通过淬硬层回火组织情况来判断该产品是否及时回火了?(工艺要求2小时内回火)

网友:
不可以,及时回火的目的是消除组织转变产生的内应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后续加工出现了裂纹,想通过查看组织来看是否回火了,查看过了是回火索氏体,回火间隔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影响和变化吗?

网友:
不及时回火造成的裂纹。淬火改变组织,组织改变体积改变,造成内应力,内应力超过材料强度,后果就是开裂,出现裂纹。及时回火,可以终止马氏体的进一步转变。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淬火后,部分组织有过冷奥氏体转变为 马氏体,马氏体的体积大。故在基体内产生组织应力。对于淬火速度快,这种组织应力如果不及时消除的话,并超过了基体的强度,就会使基体变形甚至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