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电磁换向阀,一直工作在左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06):
我们实验室有一台YCS—DII型号的液压实验台,液压元件是华德液压生产的。有一个三维四通中位机能为O型的电磁换向阀,不管电磁铁得不得电,这个阀始终工作在左位,并且阀口没有全开!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谁见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有杂质的东西卡死了吧,或者左位电磁铁常通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管左边电磁铁得电不得电,或者右边电磁铁得不得电,或者电磁铁都不得电,总是工作在左位,并且阀口没有全开!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们分析了一下两边的弹簧有可能换掉一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B:
把24V线拆掉,用手捅阀试试看能不能回位不就知道了

网友:
根据你叙述的阀芯就没有动,明显是卡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那必须把液压阀拆开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4V线拆掉,用手捅阀试试看能不能回位不就知道了

哦,好的,我试试!

网友:
阀芯在一侧不外乎阀芯卡死或者弹簧断掉。如果是先导式的话也有可能液控阀卡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电磁控制,滑阀式的,没有先导控制!这个阀怎么拆呀!

楼主:
我把两边的电磁铁通过旋钮 拆下来了,但是中间那个推杆怎么不好卸下来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单位的电磁阀的电磁铁有内六角螺钉的和螺纹固定的。最好您有图片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好的!等我拿来相机的话照一下!再请教!O(∩_∩)O~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指教不敢。互相学习。呵呵。

网友:
中间那个推杆是用镙蚊拧住的,只要拧松镙蚊就可以卸下了。卸推杆时要注意里面的配件掉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好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
用柴油把阀芯多洗洗,问题不大!

网友:
卡住了呗,拆开看看是不是弹簧断了,然后清洗清洗。还不行就找线路问题呗。

网友:
楼主我真服了你,真强

楼主:
回复 网友G:

??????????????

网友:
最好先用手捅一下看咋样。

网友:
就是啊,楼主直接拿根小圆棒顶下看先。

网友:
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好的,一般的电磁阀可以手动换向,你应该先断掉24V电,找个细点的捅捅,看看阀芯动不动,如果不动就是卡住了。
- D; v* _3 e; o# F) m你可以拧下固定电磁铁线圈的塑料螺母,用管钳送开电磁铁就可以了。

网友:
一定要自己拆了,把里面的东西弄明白了原理,才能找出来原因!

网友:
可能是阀芯卡主。也可能是电磁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