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攻丝的时候,怎么判断丝锥要换啊?

楼主(2011-03-06):
刚性攻丝的时候,怎么判断丝锥要换啊?本人加工新手,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只能人工判断   或检查主铀伺服电流换算出扭距

网友:
丝锥要换?你的意思是丝锥磨损要更换的标准吧??如果这样可以用螺纹牙规试一下工件的孔.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还有一点我怕丝锥断,什么时候换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不难,看丝锥的牙处分槽的地方是否“烧“了,就应该换了

网友:
看切削刃的刃口和后角面的烧蚀情况。我认识的一个师傅听声响换丝锥。经验就是生产力啊!

楼主:
请问楼上的"烧"的含义是什么?表面有什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