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监控,这个方法可行吗?怎么做呢?

楼主(2011-03-06):
现需要实现一个功能,当加工中心换刀时,刷新刀具寿命信息。这一点数控系统是可以自己实现的,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导出来。
先已知当数控系统换刀时,DB72.DBX0.0和DB72.DBX4.2同时为1.
所以我的打算是这样的,监控PLC两个DB块,当他们同时为1时,将数控系统变量记录的寿命信息,通过VB编程程序,用DDE的方法传送出来。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方法可行吗?怎么做呢?

网友:
顶一下,解决的给加分!

网友:
楼主用的是西门子的数控设备么/
PLC的名称,及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的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和PLC。这个跟型号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300的,还是400型PLC

系统用的是DB多少??

网友:
楼主该问西门子啊,软件都送了,这还不是小菜。
开发包是可以访问刀具寿命,DB块的状态的,关键问题是把这些数据以什么样的方式传给上位机,也许需要有个服务包。
比如,840D有OPC服务包,符合OPC协议,就可以集中管理系统的各种信息,状态,报警等等。如果刀具寿命,DB状态是OPC的标准定义,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假如不是,要问问西门子能不能自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是知道的。谢谢。

网友:
可行是可行,不过楼主要做什么呢?
又有什么要求必须这样做呢?

网友(点评):
贵公司的好象不符合OPC协议。询了一圈,也没明确的答复。 用户非得要求有,还说M系列的可以,搞得有点懵了。只能说,好吧,M有那T就有,签。反正谁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能联网。

网友:
你可以先查变量表,如果有此信息,你读出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