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择,求助

楼主(2011-03-06):
一物体20kg,伺服电机驱动旋转,要求10秒内从0升到 3000转/分钟,怎么计算扭矩以选择伺服电机? 如果伺服电机前有一个减速机,又该怎么选? 不好意思,N年没做具体设计了,公式都忘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物体的形状了  要计算惯性矩先

网友:
找个伺服电机的样本看看,上面有教你怎么计算,怎么选型,连减速器一体的都有。

网友:
3000rpm还要什么减速?问题是需要知道惯量是多少?

网友:
成大先的手册里有,我记得

网友:
惯性距怎么算啊!
mw^2r还对啊?

网友:
谢谢楼主,能不能发到我邮箱啊!
luojie_2009@163.com
我最近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