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准则 和 强度理论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3-06):
现在有点晕
话还要从我看的一道题例题说起:
齿轮与轴采用圆锥销联接,求销的需用剪切应力时,公式给的是0.25倍的极限应力,想不明白0.25是哪里来的
内事问百度,得到
屈雷斯屈服条件:剪切屈服强度=1/2 * 抗拉屈服强度;
米赛斯屈服条件:剪切屈服强度=1/根号3 * 抗拉屈服强度【这两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上学时应该是没学过
是不是第三和第四强度理论啊
——————————————————————————————————
另外就是例题中没有说明是2个销(3)中的公式意思是2个销?

网友:
概念有点问题,
材料的各种强度有极限值,表示一个极端状况,即使断裂,也未必在这个数值断裂,影响因素很多,
这就产生了'许用'这个概念,尤其建筑结构,这个概念很强,许用,是一种规定,人为定的,

网友:
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的哈),上面只说了一句:对于销的常用材料,取销的许用剪切应力=80MPa

由第三强度理论,与轴线成45°斜截面上的切应力达到最大值(为材料屈服强度的1/2)时即发生屈服,许用剪切应力的话可能再除以安全因数2,就凑成了0.25了

网友:
:lo查下机械设计手册 ,力学部分。有详细讲解!有问题看手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N个版本的手册,请告诉我那个版本第几章第几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你能不能把这道题全部截图下来啊? 不好妄下判断!我猜测是不是 转矩 与 直径 哪里产生的2倍关系!!还有就是上试中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最好把图截下来!

网友:
翻了翻力学书。觉得"剪切强度剪切屈服强度=1/2 * 抗拉屈服强度",还是比较靠谱的。楼主所谓的0.25,是不是因为安全系数取为2啊

楼主:
不能编辑了
原题见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不知道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没!!!! 通过你上传的图片从中可知:第3问中你所说的 “2” 是表示两个剪切面的意思!销长 25 ,轮毂直径D=22,那么销肯定穿过轮毂了,所以就有两个剪切面!我通过推套得到的结论和例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Tresca屈服条件:Tresca于1864年基于自己所做的金属挤压试验观测,提出以下假定:当最大剪应力大道某个极限值时材料发生屈服。屈服条件为(c1-c3)/2=k
k为材料常数,k可由简单实验确定。
单轴拉伸时屈服拉伸应力为cs,此时主应力状态,c1=cs,c2=c3=0
带入上式,即k=cs/2                                 c即为西格玛
纯剪应力状态屈服时剪切应力为ts,此时,c1=ts,c2=0,c3=-ts,
带入到k=ts
常数k只和材料有关,所以ts=cs/2
Mises屈服条件:当偏应力的第二不变量达到某个极限时,材料进入屈服
最后化简的结果是cs=根3倍的ts
祥见《弹塑性力学》科学出版社,陈 明详编著p229-p231

网友(2013-01-11):
问:米赛斯屈服条件:剪切屈服强度=1/根号3 * 抗拉屈服强度【这两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上学时应该是没学过】
是不是第三和第四强度理论啊
回答:1/根号3=0.577,这个是根据第四强度理论(畸变能密度理论)计算出来的。推导过程如下:
1.首先,第四强度理论适用于拉.压屈服极限相同的塑性材料(50号钢)
2.在纯剪切情况下,有
3.代入第四强度公式,有
4.计算上式,可知道,剪切屈服强度=1/根号3 * 抗拉屈服强度

网友(2018-03-01):
屈服和断裂都是破坏(这个破坏是一般意义上的)的两种衡量方式。对于不同材料有不同的意义,脆性材料认为断裂为破坏,而塑性材料不到断裂的时候发生太大变形不能使用,因为也认为是破坏了。所以有断裂应力和屈服应力分别就是破坏应力。单向应力状态(只有一个主应力的时候)很好理解,就是材料力学部分。但是对于一般性复杂应力状态,即至少两个主应力以上存在,这个时候不同截面上有可能有正应力和剪应力存在,不能说是哪个应力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情况下破坏,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以其组合情况满足一定条件就认为是破坏了。因此,不同的材料和结构,不同的人不同的假设下就有了不同的屈服准则,破坏准则,而且此时根据不同的假设的破坏情况,对应屈服准则往往表达为一个方程式,也是形成了一个空间曲面,平面上投影出一个曲线。应力状态中正应力和剪应力的某种关系是一定的。屈服准则也可以说就是强度理论,强度理论中得到的相当应力,屈服准则中方程关系也是一个相当应力。而许用应力是设计结构和使用的时候采用的最大许可应力,这个一般和极限应力有关。是极限应力除以一个安全系数得到。至于极限应力,一般以实验中简单情况为准。比如拉伸,比如剪切情况。设计条件就是相当应力不能超过许用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