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件如何计数

楼主(2011-03-07):
请教各位,直径10mm、长度100mm的工件如何计数下料?每次下十支

网友:
光纤光电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是计数,下料的话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振盘的话会比较慢,不知道数粒盘行不行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直径5MM 长100mm的棒饼 用震动器下料 11根一盒 不过有正负1的误差 速度可达60盒每分钟

网友:
单按LZ的只言片语,很难讲,具体方案。如果用料仓+横推 ,直接推十只就得了,根本不用计数。直径10mm、长度100mm,跟香烟差不多,你看哪家的烟机要计数。

网友(点评):
赞同! 规则的物料最好解决,成熟的技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