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灌装机中的供瓶系统的原理啊(螺杆供送装置部分)

楼主(2011-03-07):
谁能说下供瓶机构中,螺杆的螺距,长度,杆的直径,开口半径,及螺距是怎么确定的啊
还有什么等螺距,变螺距的原理啊,是如何计算的啊

网友(2011-04-20):
螺杆一般都是3段式操作
第一段等速进瓶
第二段加速分瓶
第三段配合星型轮
螺距等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黑树大侠,为什么是三段,中间一段为什么是用加速控制,老大说:速度是逐级降低的啊。

网友:
首先螺杆的作用就是分瓶 让瓶子按顺序进入星型轮 其实说穿了就是个螺距控制 具体设计要看瓶子的 大小形状
要完成分瓶必定需要逐级加速 速度逐级降低不就撞瓶子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理解了,非常谢谢!

网友(2011-05-26):
大虾,有参考图纸吗,有图纸参考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2012-03-28):
螺杆长度一般500-800mm,直径40-120,根据结构及输送物定。前段螺距一般为瓶直径,带倾角,最终螺距与星轮螺距相同,一般会大30mm,螺旋槽半径稍大于瓶直径,材料通常为聚甲醛。用四轴数控铣加工。

网友(2015-07-11):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