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板和拨瓶星轮能不能做成通用型?

楼主(2011-03-07):
在饮料生产线的灌装机中,导板和拨瓶星轮能不能做成通用型的啊,至少有个可调范围,这样就可以适应多种瓶子了

网友(2012-03-28):
可调整型的拨轮及导板,还不如整体更换,更换时间更短

网友(2012-05-25):
导板不需要换啊,换星轮哦。通用?你做通用的瓶子就好啦,什么都简单人类的大脑就浪费了。

网友(2012-07-27):
       不同瓶型瓶子高度,半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做成通用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再说也没必要,成本本来就不高!

网友(2013-04-15):
如做成通用型的,就需要根据瓶型做定位,否则调试时费时很多,这样又将设备复杂化;直接更换星轮,比起通用型的逐级调整,耗时几乎降低一半。

网友(2014-12-11):
首先瓶口口径很关键!做机器的厂家巴不得七八种瓶型,口径一样,如果想要有简便方法,坐在达意隆,星美星办公室的设计师们都吃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