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平面度能达到吗?

楼主(2011-03-07):
各位:如图所示,523 x 302 x 4的铝板平面度为0.3能达到吗?材料为AL6061。谢谢!

网友:
图中标注的是直线度啊  至于达不达的到,我认为达不到。

网友:
11级精度,我个人认为是达的到的。

网友:
前面那个缺的地方不太好搞,可以都加工完后再对那个地方进行机加工。大家认为可行吗

网友:
不太可能,如此薄的且有缺口的铝板很难达到如此直线度

网友:
定制4MM的板就有这平整度。不就一盖板么,有点弯曲可以螺钉拉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零件材料原本为MIC-6,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供应商说买不到4个厚的,而且设备上其它的件都是AL6061的,这样阳极后颜色不一致,只好改成AL6061,但又难以保证直线度要求,而设计者又不改变设计,我只好将图中直线度改为平行度,这样也能满足装配要求,但不知这样改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