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看看白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07):
白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同一图形中,尺寸数值不同而又重复的同类要素(如孔),可采用标记(如涂色)或标注字母的方法标注其尺寸,也可用列表的形式表明其尺寸!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4个4。5的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确定是4个4。5的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啊!看一下图中相同标示孔的位置即可!

网友:
最基本的识图知识哦,好好看看机械制图吧。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是4个4.5的孔,至于是通孔还是盲孔图纸上没反应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您具体看看吧,我没学过图,我学的是SOLIDWAORK

网友:
solidwork、cad、Pro/e ,ug等等那只是制图的工具,就像写字用的笔,有钢笔、圆珠笔、铅笔、毛笔等等,都可以写出字来。字由横、竖、撇、捺等等笔画组成,要知道字的书写规则呵,不知道这样比喻是否恰当,那是基本功。好好看看机械制图那书吧,《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

网友:
4个的话,中间难道不是用乘号吗?

网友:
LS,制图上多个孔的表示全是用“一”不是用“X”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也不知道

网友:
那个表示同样图形尺寸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
                              这是正八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