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个换热器,CLS(壳程),CLS,HCL(管程)是什么介质?

楼主(2011-03-07):
本人现在要设计一个换热器,介质:CLS(壳程),CLS,HCL(管程)。我不知道这些介质是什么?对换热器材料有什么要求?注意那些方面?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
大家共同讨论,前辈折煞我也
你好,这个问题有点难啊
你要设计换热器自己都不知道介质,我哪里晓得?
问你的客户啊,根据介质才能定换热器材料啊,考虑强度,腐蚀,成本等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客户,他们的回复说CLS是聚碳酸酯,我在网上查询了以下,这个介质没有腐蚀性的。客户说材料用16MnR板材。这个东西我头一次接触,不知前辈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

网友:
以前好像同事搞过类似的
至于为什么要那个材料,你可以介质的特性及具体工作情况,再看看压力容器方面的要求,估计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你看能不能帮我问问,我自己也摸索以下。

网友:
哈哈,我已经不在原来单位了
这个属于压力容器,如果你们公司没有这个资质就不要做了,这个是有规定的
可以找有这个资质的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热器属于压力容器。设计需要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其设计需要知道介质情况、工作温度、工作压力等很多因素。16MnR是常见的容器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