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不粘橡胶?如何热处理?

楼主(2011-03-07):
金属表面不粘橡胶
45#金属辊表面如处理可以不粘橡胶?

网友:
使用温度是多少?

网友:
1可以将辊喷不粘涂层,铁氟龙;
2.辊包一层铁芙蓉工程塑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我们要定一种轴承套,里面的涂层就是特氟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还可以在哪种标准件上可以看到?我平时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铁氟龙是不粘涂层,平常的不粘锅的涂层(电饭煲等)都属于这种;
铁芙蓉是一种耐高温,耐磨工程塑料,这两种材料我们用的多,也是不粘涂层,你可以百度百科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铁芙蓉和特氟龙是一种东西吗?还是你打错字了?

网友(2011-06-29):
铁芙蓉和特氟龙是一种东西没有打错字了?

网友(点评):
很明显打错字啦 是铁氟龙 不是铁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