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老是会烧掉!负荷也不大,使用也不频繁

楼主(2011-03-07):
本人这里有一台潜水泵老是会烧掉,负荷也不大,使用也不频繁

网友:
检查一下轴承 是否损坏
检查一下线圈 是否断相

网友:
在控制电路加装过流保护装置,如热继电器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有检查过啊,就是老是烧掉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
检查一不下你泵轴有拖底还一个就是你密封好不好了!`再么你电压会不会不正常

网友:
楼主问题找到了没有   分享一下结果啊

网友:
修电机的时候,看一下线圈,1.
缺相--至少有一相的线圈的是完好的。
过热引起的匝间短路等,线圈会变色。
线圈完好,颜色正常,匝间、相间短路或是接线。绝缘低,进水或是修理时浸漆不透或烘干不透。
轴承损坏--扫膛。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的定子与转子产生比较多的锈蚀。使气隙过小。并且定子与转子产生摩擦。造成电机速度与标定转速相差过大产生温度。长时间后线圈烧掉。

网友:
我们近80%的潜水泵都是由于机密损坏后进水而烧电机绕组的。

网友:
检查密封好不好,看看电机的保用环境适合不适合,因不常使用,密封损坏的可能大点

网友:
我们的井用潜水泵会烧,原因是动水位过低,达不到电机的位置!不知道你的原因是否一样,只做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