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后雕刻LOGO好还是氧化前雕刻LOGO

楼主(2011-03-07):
公司有一批产品,材质为AL7075-T651,要求做红色阳极氧化,产品表面要求加工中心雕刻LOGO,
对产品的要求比较高,请教是阳极氧化后雕刻LOGO好还是氧化前雕刻LOGO好?雕刻后氧化会不会有一些杂质残留在LOGO的缝隙里?

网友:
先雕刻LOGO后阳极化LOGO与面板同色,LOGO不醒目。
氧化后雕刻LOGO色差大,LOGO醒目。

网友:
先氧化在雕刻LOGO,我试过一批,效果还可以。不过我的产品是铝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钱人啊,7075-T651的材料貌似美国铝业才有吧,这类型的高档产品可以定是先阳极再刻字的。不过7075一般都会做硬质阳极处理,否则就太浪费材料了。而且7075做装饰氧化的效果是灰常灰常的差的。谁知道7075做好了硬阳之后怎么雕刻的顺便通知我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
我也想知道有钱人是怎么做的?
7075做阳极真的很差吗?不知谁有答案?

楼主:
之前做过一批是AL6061的,是氧化后再雕刻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氧化是否会在雕刻后的缝隙里有残留物。

网友:
其实楼主你在这里问还不如自己做一下实验比较直观些,另外我们以前做过6063氧化后的雕刻,雕刻后还可以再氧化成别的不同颜色,我们叫双色氧化,半点问题没有。你担心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大刀具角度来解决吧

网友C(2012-05-30):
7075做普通的黑色阳极氧化,效果不怎么样,表面有小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75做普通的黑色阳极氧化,效果不怎么样,表面有小斑点!

那只能证明你的材料有问题或者阳极氧化的工艺有问题

网友: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阳极氧化后雕刻Logo;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Logo是阳极氧化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