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柱塞泵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3-07):
力士乐柱塞泵的工作原理
轴向柱塞泵一般都由缸体、配油盘、柱塞和斜盘等主要零件组成(图1-40)。缸体内有多个柱塞,柱塞是轴向排列的,即柱塞的中心线平行于传动轴的轴线,因此称它为轴向柱塞泵。但它又不同于往复式柱塞泵,因为它的柱塞不仅在泵缸内做往复运动,而且柱塞和泵缸与斜盘相对有旋转运动。柱塞以一球形端头与斜盘接触。在配油盘上有高低压月形沟槽,它们彼此由隔墙隔开,保证一定的密封性,它们分别与泵的进油口和出油口连通。斜盘的轴线与缸体轴线之间有一倾斜角度。
      轴向柱塞泵的工作原理如图l—40所示,
南京装修当电动机带动传动轴旋转时,泵缸与柱塞一同旋转,柱塞头永远保持与斜盘接触,因斜盘与缸体成一角度,因此缸体旋转时,柱塞就在泵缸中做往复运动。以图l—40的下一柱塞为例,它从0°转到180°,即转到上面柱塞的位置,柱塞缸容积逐渐增大,因此液体经配油盘的吸油口a吸人油缸;而该柱塞从180°转到360°时,柱塞缸容积逐渐减小,因此油缸内液体经配油盘的出口排出液体。只要传动轴不断旋转,泵便不断地工作。
      改变倾斜元件的角度,就可以改变柱塞在泵缸内的行程长度,即可改变泵的流量。倾斜角度固定的称为定量泵,倾斜角度可以改变的便称为变量泵。
      轴向柱塞泵根据倾斜元件的不同,
南京装潢有斜盘式和斜轴式两种。
      斜盘式是斜盘相对回转的缸体有一倾斜角度,而引起柱塞在泵缸中往复运动。传动轴轴线和缸体轴线是一致的。这种结构较简单,转速较高,但工作条件要求高,柱塞端部与斜盘的接触部往往是薄弱环节。斜轴式的斜盘轴线与传动轴轴线是一致的。它是由于柱塞缸体相对传动轴倾斜一角度而使柱塞作往复运动。流量调节依靠摆动柱塞缸体的角度来实现,故有的又称摆缸式。它与斜盘式相比,工作可靠,流量大,但结构复杂。
      轴向柱塞泵与径向柱塞泵比较,排出压力高,
南京装饰公司它一般可在20~50MPa范围内工作,效率也高,径向尺寸小、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但结构较径向柱塞泵复杂,加工制造要求高,价格较贵。
      轴向柱塞泵一般用于机床、冶金、锻压、矿山及起重机械的液压传动系统中,特别广泛地应用于大功率的液压传动系统中。为了提高效率,在应用时还通常用齿轮泵或滑片泵作为辅助油泵,用来给油,弥补漏损及保持油路中有一定的压力。

在各种行业的关键场合——船舶,航空,工业,行走机械等
南京装修公司伺服阀和比例阀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原因很简单,它们具有极佳的控制性能。然而,人们在使用时总是感觉它们有一个缺点——只有通过一定的学习才能理解用来描述它们性能的说明书。但是,正是这些说明书可以说明为什么伺服阀和比例阀拥有如此优异的控制性能和广泛的用途,所以我把这个缺点称之为感觉上的。
任何人如果想学习电液技术,都应该认真地研究和理解这些控制阀以及它们的性能参数。这里,我们就伺服和比例阀的流量和效率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帮助大家走出理解上的一些误区。
两种常见的错误观念
一直以来,伺服阀都是以具有特定流量的形式提供的,比例阀发明以后,也是以具有特定流量进行推广的。伺服阀是以1000 psi时的流量为额定流量,
力士乐柱塞泵而比例阀是以145 psi时的流量为额定流量。长期以来这种做法,使人们产生了两种错误的观念。第一,因为比例阀定义额定流量的压力较低,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比例阀的效率较伺服阀要高。第二,经常有人误解不管负载如何,额定流量就是阀体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或者通过阀体的流量永远是额定流量。这些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它们会导致控制阀的错误应用,这也是我们在工业应用中所极力避免的。
伺服阀的背景
让我们从历史开始讨论这两种错误的观念。伺服阀用以定义额定流量的压力从何而来?它来自对推动这项技术发展贡献最大的航空工业。大多数航空液压系统使用的是压力设置为3000 psi的压力补偿型泵,而且大多数执行元件都是活塞两端作用面积相等的双出杆液压缸。

网友(2012-05-03):
楼主辛苦了,直接贴出来,学下下,收获不少,

网友:
通过阀体的流量永远是额定流量  这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