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孔用什么机床加工合适?谁能接此活?北京的

楼主(2011-03-07):
图中的工件为铸造不锈钢件,多为304,孔的精度要求H7,光洁度为3.2,孔直径500mm,长度600mm,请问谁有类似加工经验,用什么床子合适,多谢!若可加工此孔,也可接此活!

网友:
镗床。立车。卧车。应该都可以。主要是断续加工时刀具要好。还要看两空的精度。件数多的话我可以试试。13661266878 刘工

网友:
镗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试过,会产生颤纹,并且在远端磨损加速。

楼主:
RE: 请问图中的孔用什么机床加工合适?谁能接此活?北京的,北京周边也可!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工件为铸造不锈钢件,多为304,孔的精度要求H7,光洁度为3.2,孔直径500mm,长度600mm,请问谁有类似 ...

北京周边也可!150公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孔是中间那个大圆孔 还是旁边一圈的小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0mm直径的孔!600mm长!

网友:
铸造不锈钢断续吃刀,粗糙度不好保证,旋风铣应该可以,但价格就高了,你有多大批量,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m-xing@zeppelin-china.com        属于单件小批量,中间孔尺寸还有160mm-500mm,每年150件。

网友:
量少,哦、我做过类似的,加工中心搞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做的多大孔?有断续么?你的加工中心主轴多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工件为铸造不锈钢件,多为304,孔的精度要求H7,光洁度为3.2,孔直径500mm,长度600mm,请问谁有类似 ...

图中的工件为铸造不锈钢件,多为304,孔的精度要求H7,光洁度为3.2,孔直径500mm,长度600mm,请问谁有类似加工经验,用什么床子合适,多谢!若可加工此孔,也可接此活!
看来这个孔不太好干!

网友(2011-09-18):
我有四轴可以做这个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