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泵对电机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1-03-07):
各位大侠,我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泵选择地是双联泵来供油,大小泵需要的输出压力分别是9MPA和15MPA,系统的总流量为80L/min (其中蓄能器的流量为20L/MIN)能告诉我电机的功率选怎是怎样选的,公式还可以用这个公式吗?(功率=压力(bar)×流量(L/MIN)/600吗?

网友:
电机按整个功率来选

网友:
公式还是可以用的。功率=压力(KG)×流量(L/MIN)/550(单位是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算出来跟实际选的不一样啊,是不是双联泵有其他算法啊?

网友:
我算出来是22KW。你是多少?你实际是用多少?

网友:
应该按总功率来选,应符合能量守恒,当然最后还得加点损失的

网友:
昨天这个问题回答错了,应该是按你这个双联泵的最大流量乘以最大压力算的,最后圆整的时候比这稍微小 ,这个小的程度根据你的功率来匹配,这个现在是节能的一个研究方向

网友:
       没有给出大泵和小泵的排量没法具体给你计算,既然有大小之分,估计不太可能是排量相等的,先按排量一样计算,你选择18.5KW就足够了,如果是短暂高压的话可以选到15KW。

网友:
德国人做出来的机械产品经久耐用,有口皆碑。这是什么原因?去年底我公司为一家德国公司加工了一套液压站我从中悟出了一二。液压原理图是德国人提供的,电机功率用11KW,我算了一下只要用5.5KW就足够了。而日本人做事正好相反,要用5.5KW的电机他们会想方设法改为只用3KW。美名其日节能。

网友:
这个泵需要的功率至少不小于22KW 的电机。9楼说的电机的选用还是德国的正确,而你说的日本的设计方法是不可行的。一般电机理想工作时的输出应该只有70%-80%。而过载运行电机很快会发热导致电器跳闸或电机烧毁。

网友:
不知楼主是怎么考虑的,双联泵计算时候应该按各自的流量与压力计算,然后再相加就是你所要的功率。
我在3月10日的时候就是给你这么计算的,因为你一直没有给出大小泵各自的排量或流量,所以在计算的时候我给你按两个泵排量一样来计算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的两个泵压力是不一样的。你的那个计算公式没有考虑效率系数,那个得数在除以效率就对了。

网友:
看看,恩恩!!!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