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偏差很大,求助

楼主(2011-03-07):
如图所示零件,为什么周围六个孔加工出来以后有一组(对面)孔偏差很大呢 ? 但是中心距是对的,零件反过来偏差没有那么大 , 六个孔是一次钻通的,空是用模具在钻床上加工的 , 0.14进给 , 610转速。

楼主:
额,模具图忘记了  明天发上来吧  模具是自己做的我量了一下偏差好像没有那么大呢

网友:
模具和工件之间的间隙有问题(过大)

网友:
在钻孔前分度准点,装夹的也要合理,不要欠定位,或过定位

网友:
不就是跑偏了嘛  转速适当降低  孔貌似较小 你的钻模板和工件的距离估计过大  深空 +小孔 +大距离=跑偏    正常

网友:
1:测量误差有多大?2:加工时定位芯轴的直径与零件孔的直径的配合公差是多大3:钻床钻孔,用什么保证孔的位置度,有钻模板么?

网友:
如果偏差不大就把孔直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