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可以用连续铸造的锡青铜棒加工吗

楼主(2011-03-07):
各位大侠,
我们是一家生产铜管和铜棒的企业。
工艺是连续铸造,挤出和冷拔,还有对铜管的简单加工。比如说缩口什么的。
最近来了个老外,他要问我们采购连续铸造的青铜管(空心铜棒),听他的意思是说他买回去是要加工成零部件的,我们给他做的锡青铜棒有6米长,但是他要回去把他做成20厘米的零部件,我们老板说是用来做轴套。我就是很好奇,各位大虾,有没有见过这么做的或者是听说过这么做的。

网友:
连续铸造的青铜管(空心铜棒),内、外径各为多大?

楼主:
外径54.6mm 内径27.5,外径65mm 内径35.5mm,外径65mm 内径40mm,外径79.3mm 内径47mm就是这四个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径54.6mm 内径27.5,外径65mm 内径35.5mm,外径65mm 内径40mm,外径79.3mm 内径47mm就是这四个规格
请问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空心铜棒加工成轴套类零件,省料省工,不过20厘米长好像有点夸张?

网友:
壁厚10mm的冷拔管好不好做啊......................是不是得定制模具?我们这也有些这种厚皮的东西,烦死人

网友:
很多的,空心铜棒做铜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外之所以要6米长的是因为便于他们加工,适合他们的机器。当时我们问他3米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但是最好是6米。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他们的设备也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用冷拔的工艺做吗?10mm似乎有点厚哎。能告诉我具体尺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您看这么大的铜套是用在哪的?

网友:
锡青铜用途
  锡青铜是铸造收缩率最小的有色金属合金,用来生产形状复杂、轮廓清晰、气密性要求不高的铸件,锡青铜在大气、海水、淡水和蒸汽中十分耐蚀,广泛用于蒸汽锅炉和海船零件。含磷锡青铜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可用作高精密工作母机的耐磨零件和弹性零件。含铅锡青铜常用作耐磨零件和滑动轴承。含锌锡青铜可作高气密性铸件。[2]   分子式:   CAS号:  锡青铜管
铜是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有色金属,被广泛地应用于电气、轻工、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领域,在我国有色金属材料的消费中仅次于铝。   锡青铜在电气、电子工业中应用最广、用量最大,占总消费量一半以上。用于各种电缆和导线,电机和变压器的这种,开关以及印刷线路板 在机械和运输车辆制造中,用于制造工业阀门和配件、仪表、滑动轴承、模具、热交换器和泵等。   在化学工业中广泛应用于制造真空器、蒸馏锅、酿造锅等。   在国防工业中用以制造子弹、炮弹、枪炮零件等,每生产300发子弹,需用铜13-14吨。   在建筑工业中,用做各种管道、管道配件、装饰器件等。

锡青铜用途大大地

自动下料机都是6m料架的,那才方便无人值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佩服
我们提供给老外的青铜管(空心铜棒),含铅:4-6%,锌:4-6%,锡:4-6%,铜:余量。这种青铜用途广吗?

网友:
很多的,像油缸中的衬套就有用这种东西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你们单位是做汽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切成两个半圆 做成轴瓦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可能,但并不合理。因为去掉切口,就形不成完整半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