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淬火后怎么铣削

楼主(2011-03-07):
45钢淬火后40度 现在用YT5的刀片铣削,转速200进给100 吃刀0.3  太慢了 还老是坏刀片  求高手指点  有什么好的刀片没有?转速 进给 吃刀量  谢谢。。。。

网友:
YT5不是干精加工的么?刀具硬度要高才行吧。具体用什么等明白人来讲

网友(点评):
yt5是干粗加工的,yt15是干精加工的。

网友:
国内的可以用YT05或YS8试下,不行就用进口

网友:
yw1,yw3试试不行就ys8

网友:
YS8没问题,试试吧!

网友:
转速200?
这也是问题?直径是几百?哈哈哈哈哈哈和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YW2 它干淬硬钢效果较好 YG6A也可以

网友:
用YW1或YW2就行了!试试吧

网友:
yong合金刀试下…………………………

网友:
按照工艺 怎么不先淬火在铣削

网友:
不是先铣削再淬火吗,淬火后一般上磨床了

网友:
搞不清楚,铣削前淬火?

网友:
是硬车,相当于磨削了.最好咨询一下刀具厂的.

网友:
用人造金刚石或者CBN

网友(2011-07-19):
引用 楼主:
45钢淬火后40度 现在用YT5的刀片铣削,转速200进给100 吃刀0.3  太慢了 还老是坏刀片  求高手指点  有什么好 ...

这种先淬火再铣的做法我接触过,

就是不知道你这刀盘直径是多大的?另外现在用的刀片有没有后角?刀片是如何装卡的(螺钉还是砌块?)

这都影响生产效率和刀具寿命。

网友:
40度不是太硬但不知你的刀盘有多大,一般的涂层刀片30大的刀1500转以下搞40度的是很轻松的。

网友(2012-08-04):
参考:BN-S20牌号刀片铣削淬火钢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525

网友:
俺铣过汽车板簧,要求低转速(100左右),吃刀深度2mm,进给100,刀片yg6,不过也不太耐用。

网友:
加工工艺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