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怎么插入表格或在EXCEL怎么插入CAD图

楼主(2011-03-07):
在CAD中怎么插入表格或在EXCEL怎么插入CAD图。/ M# N# F+ L3 G7 d
我想在同一A4页面中上面先是图形,下面是表格。请问怎么弄。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不行吗?

网友:
可以在WORD文档中画表格,而后插入CAD图。也可以全都在CAD中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