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刚设计了一款机器,铸件加工有点难度

楼主(2011-03-07):
近期刚设计了一款机器,黄色为加工区域,铸件加工有点难度,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说说难点,帮你解决

楼主:
后面的孔与黄色加工面遮住啦!到很难进去,还有那个槽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该种产品必须要用铸件吗?内部有型腔铸件确实不太好做!
改用钢板焊接用可以吗?现在很多的机床床身都采用钢板焊接结构!

楼主:
铸件已做出来了,就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平台的孔不是通孔,还真是有点难度,通孔的话可以从背面加工,槽的问题不大,铣刨锯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
貌似裁名片的机器or工具?

网友:
楼主再多发几个视图,具体说说难点撒

楼主:
这是一个气动磨端面的专用机器!

网友:
楼主把图纸贴出来看看

网友:
还是贴张图吧

网友:
没理解哪里要加工,能指出来吗

楼主:
就是黄色部分为加工区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前面的孔和后面的位置同轴心吗?前面的孔是通孔吗?

网友:
没什么特别要求的话,可以考虑通孔加工过去后,法兰类端盖从后面锁住即可

网友:
最好能有几个方向的图
这样就看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