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旋转力矩怎么算?

楼主(2011-03-07):
今天我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旋转力矩是否与轴向力有关,如果有关那又如何算呢?
步进电机的轴是M5的丝杆,螺距是0.5MM,现在步进电机的轴上受到了100N的轴向你,请问这步进电机转上有受到旋转力矩吗?这个旋转力矩应该有何算?

网友:
没有关系,轴向力不能形成力矩的。就好比是丝杠的预拉伸,不会产生转矩的道理一样

网友:
轴向力不会形成转矩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现在有5个帖子,4个人回复。
4个人中间,1个是打酱油的,3个人认为“没有关系,轴向力不能形成力矩”。
等着看看其他人的意见。

网友:
这里不是有螺纹吗,存在螺旋升角,在周向就有了分力,不就形成力矩了吗。只是比较小吧,看实际情况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同意.而且有润滑油吧

网友:
轴向力产生摩擦力,轴要转动需要克服该摩擦力形成的转矩。

网友:
你画个示意图,好歹让我们知道力的方向和作用点,OK?

网友(点评):
这还用画图...

网友:
没有力矩怎么驱动丝杆产生轴向推力?

电机需要输出多少力矩,反过来就要承受多少力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也是的,有分力的应该计算在内!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是丝杆受到轴向力还是螺母受到轴向力?

丝杆受到轴向力,只和接触面的摩擦力矩有关,是要承受一定的力矩的,通常来说,丝杆轴端是会用轴承支撑的,摩擦力矩并不大,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

如果是螺母受到轴向力,那就和驱动扭矩直接相关了,丝杆螺纹有升程角,展开就是一个斜面,选取丝杆斜面上任意一点进行分析,(一般选丝杆中径上的一点),该点受到螺母斜面的压力和摩擦力,压力垂直于作用平面,摩擦力沿作用平面,指向运动方向的烦方向。做力的分解,其中,沿着轴的方向的分力不产生力矩,径向方向上的合力才会产生力矩,径向方向上的合力,乘以螺纹中径的一半,就是丝杆轴要承受的力矩了

有时候丝杆还要有预压载荷,目的为了提高精度消除间隙,同时也能抵消部分载荷,提高承载能力,驱动的时候还要对抗预压载荷,一般按照轴向载荷的1/3来选取,一并分解合成计算进去。

算到最后你会发现和丝杆轴的直径大小无关,和导程相关

公式不好输入,你可以翻看《自动机与自动线》第13章,滚珠丝杠机构原理与设计应用,P329页,公式(13-33)

网上似乎有下载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在楼主提供的前提下,机构是自锁的。不产生扭转力矩。

网友:
没有关系,旋转力矩和摩擦力形成的力矩成一对

网友:
如果力是作用在丝母上的,就看丝杠本身能不能形成自锁。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你把丝杠立起来,看看丝母能不能在自重的作用下旋转下滑,如果不能,你加多大的力都不会形成力矩;如果能自己下滑,增加的力才会形成力矩。简单的算了一下,丝杠螺旋升角的正切值为 0.5/3.14/5=0.03;记得以前查过THK丝杠的自锁值为0.003-0.005左右。你这丝杠肯定自锁了,轴向力不会形成转矩的。

网友:
如果力是作用在丝母上的,就看丝杠本身能不能形成自锁。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你把丝杠立起来,看看丝母能不能在自重的作用下旋转下滑,如果不能,你加多大的力都不会形成力矩;如果能自己下滑,增加的力才会形成力矩。简单的算了一下,丝杠螺旋升角的正切值为 0.5/3.14/5=0.03;记得以前查过THK丝杠的自锁值为0.003-0.005左右。你这丝杠肯定自锁了,轴向力不会形成转矩的。丝杠的传动可以看成一个斜面,在丝杠周长的长度内,上升导程大小的高度。

网友:
12楼说的好!!!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一般电机不能受轴向力的。
轴向力对丝杆的影响很小!

网友:
看来楼主的意思是螺母受到100N的轴向力,那么传递到电机端的扭矩应该是100x0.5/(2xpi)=7.96Nm。如果考虑摩擦,按照90%的效率估算的话,电机至少需要输出8.85Nm的扭矩。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单位弄错了,单位应该是Nmm。(不是Nm)

网友:
丝杆当然有关系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丝杆有没有自锁功能而己!!!

网友(2013-12-18):
TL=9.8摩擦系数质量导成 除以 2*3.14减速比效率

网友:
普通的螺纹吧?自锁了,轴向力无法形成转矩。
形成转矩的情况,比如说滚珠丝杆。
具体的原理见初中物理。

网友(2014-12-26):
请教:2.5吨载荷。每分钟1转的转盘。支点在850mm的分布圆上。(平面轴承支撑)电机驱动功率要多少?

网友:
好厉害!  看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