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度怎么去测量?手动算有公示可以依据吗 ?

楼主(2011-03-07):
轮廓度,CMM发现无法测量,请问轮廓度怎么去测量?手动算有公示可以依据吗 ??或者有其他方法!

网友:
轮廓仪可以测量,我们公司就有用

网友:
轮廓度要分跟基准是否相关

如果跟基准相关,测量两个方向最大偏差值就是
如果跟基准无关,手动很难算啊

网友:
可以根据工件的情况定制检具,用带表的可以测出轮廓度的值。或是用通止形式的量规定性判断工件是否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告知小弟具体怎么测!怎么去看!

网友:
应该把零件的3D导入到测量系统中,进行比对.我见过别人这样测量过的.具体怎么操作需要咨询三次元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