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版的CAD怎么看不到08版cad引线标注?

楼主(2011-03-08):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07版的CAD怎么看不到08版cad引线标注啊,cad文件保存为2000格式的,没
希望各位大侠给个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文件保存为2000格式的是什么意思。
08版的引线标注在低版本上确实显示不出来,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只能提醒你如果要打印图纸,记得找那些软件版本较高的打印店,要不然也打印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用08版的CAD把DWG文件另存为2000版本的cad然后用07版的CAD打开引线标注不显示,以前好像听师傅说要输入一串命令才能解决,唉!时间太长了忘记了

网友:
用08版做完图保存时选择比较低的版本比如05版
然后用05以上任何版本打开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保存的是2000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反正我一般都保存为04版

网友:
建议大家都升级到2004以上,这样文件转换使用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们用08的但有一台机器,就是装不上08版CAD

网友:
回复8 楼:1、系统软件可能有冲突;2、你的CAD大概不是正版。

网友(2011-09-17):
08版的和360还较劲呢?12号装了08版的,结果把机子搞死了。装2012都部会的。可能是盗版的内有木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