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紧急求助

楼主(2011-03-08):
现一台设备需要压力0.2--0.3Mpa,这个压力可以用低压减压阀实现,但客户还要求液压锁  无压自锁 , 现在问题是 我看到的液控单向阀 最低开启压力是0.2Mpa ,与工作压力一样,我觉得不可靠  ,现在想把液控单向阀的被压弹簧拿掉 ,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
工作压力一定要0.2-0.3Mpa吗?如果适当再调高一点,液控单向阀就可以用上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客户要求的

网友:
电磁液压锁

网友:
取掉弹簧不行。这样单向阀锥面或者球面没有办法可靠的密封。可以采用
1弹簧去掉2圈再适当拉长到原来的长度。
2用弹力小些的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过 。。。您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你是用来给主泵供油吗?

楼主:
不是 是控制一台拉床的砂条涨缩

网友(2011-04-12):
恩 怎么调液控单向阀啊

网友:
你可以定做液压锁
1弹簧去掉2圈再适当拉长到原来的长度,这样不行

网友:
感觉有点悬。你把弹簧去掉肯定密封不好。

网友:
我同事用过ATOS的两位两通电磁球阀,带电后截止,失电后流通。

网友:
比较同意贝贝,用电磁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