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改造,转动惯量与负载惯量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1-03-08):
最近做事,遇到个迷糊点:
     机床改造中,要选电机,根据工艺图纸要求,磨削小平面,工作台速度要达到1800M/min;
    想用步进电机来带动滚珠丝杠,简单计算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求指点:

   1)转动惯量与负载惯量的概念?
               在网上好像没找到负载惯量的概念;
   2)两者有什么区别?
              找到的资料里,发现转动惯量的单位是Kg*cm2;而负载惯量的单位是Kg*cm*s2;这单位是正确的么?
   3)机床的工作台行程只有60MM,1秒走一个来回即T=1S,
              不知道用步进电机能否达到这个动作。。。
   第一次做机床改进 。。不足之处,瞎说之处还请谅解。。

网友:
“负载惯量的单位是Kg*cm*s2”?
从量纲来看,与力等效。

网友(点评):
与力不等效,s2是相乘,不是相除

网友:
负载惯量是为了计算方便,把负载的作用等效转换成转动状态的一种惯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找的好几份资料上都这么样的。。。(如图)
    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概念:

网友:
转动惯量是表示物体绕旋转轴转动的惯性大小的(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理论力学》的动力学部分),负载惯量是指电机轴上所带负载的总的转动惯量,通常可折算的电机输出轴上(具体折算方法可参考《电机拖动》的动力学基础部分)。如此看来,负载惯量应该是转动惯量的一种。所以楼主给出的负载惯量的单位有问题。

网友:
也来学习了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基本概念已懂,正寻找电机拖动的书在学习!

网友:
学习了,负载惯量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要留心步进电机高速失矩的问题

网友(点评):
恩,还要注意步进电机启动时扭矩不够丢步的现象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相关的介绍 可以看下

网友(2011-05-10):
那两个单位是没错的,负载惯量好像是力矩的(不知我记错了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潭子分割器”资料里有相关的计算。

网友:
负载惯量是不是等效的加在转动惯量上,就想弯矩叠加一样

网友:
我来学习了我来学习了

网友:
就像5L说的 单位有问题啊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总转动惯量等于(m+M)*r的平方。。就是总惯量是吗,把负载惯量跟转动惯量当作同一个公式来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这样经验计算,把转动惯量公式跟负载惯量公式一样计算,就是M+m乘以r的平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关键还得看你的启动时间,负载的惯量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给你点资料,应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行的,因为“M+m乘以r的平方”是针对某个轴而言的,而一般系统中各个转动物体的转动轴是不同的,必须通过折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既然说不行了,把具体公式写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看看这个吧(飞轮矩是转动惯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你别把手册上的东西搬出来啊,很简单的,我现在电机带一个4个轮子的小车,小车上面放一个物体M,小车的质量m,怎么计算总惯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工作台速度要达到1800M/min”应该是搞错啦!磨削中讲究的是相对速度,砂轮的速度提高就可以了,工作台要往复运动,速度大了不好控制,也不安全,没有这样做的,尤其是小型的机床。